一道笔试题,各位有何高见

楼主(2018-04-04):
如图所示,一质量为m的圆柱,直径D,长度H,两端用调心滚子轴承支承,轴承间距L,在 A 用三相异步电机驱动,电机转速1480r/min,

请计算电机功率(考虑轴承摩擦)

网友A:
电机驱动圆柱体时,在圆柱体上产生的切向力,切向力产生的转矩T=J*α,那么圆柱体转动时需要的功率为P=T*n/9550,考虑一对轴承的摩擦效率,取0.98。
电机转矩按两种情况计算,一个启动转矩。电机启动时间越短,启动转矩越大;电机启动时间越长,启动转矩越小。另一个是电机启动后匀速转动的转矩,这个转矩与圆柱体运转时的摩擦转矩相平衡。
上面的转动惯量计算和电机启动转矩计算如下:

题目中没有要求启动后的加减速控制,后面推算的计算转矩小于电机启动转矩,电机启动即没有问题。

所以,电机功率P0=P/0.98,计算过程注意单位统一。

网友(点评):
转动惯量已经用积分算过了,用转动惯量*角加速度就是切向力,然后用功率公式就可以计算电机功率。角加速的可以设定一个值,简化起见可以设为1.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还在思考中,把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都翻出来了。看到社区里有人前天也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算启动转矩时,难道不考虑转动惯量?不考虑加速度?不考虑轴承的摩擦系数?

网友:
你给的条件是求启动转矩的,那就应该给加减速时间,匀速运转时的摩擦转矩不得知道轴承直径吗?

网友:
条件不充分,求不出来

网友:
缺少加速时间

网友:
好吧,是我看不懂系列

网友B:
这题是要考虑转动惯量的吧

网友:
要有转速和加减速时间的吧?

网友:
书白读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如果是考转动惯量的话,应该会给加速度条件。
如果题目就是这样的话,就纯粹是力矩平衡了,那电机的输出扭矩应该等于空气阻力和摩擦力造成的力矩?(个人想法)

网友:
以前去没事,经常看见一些有问题的题目?我都不知道面试官是去哪里找的题目??

网友:
  楼上说惯量的不妨讲讲 这个工况 考虑惯量 是考虑啥情况

网友:
这道题假如是高手出的,条件已全,你就要回答出关键是计算的惯量问题,比如启动过程按2秒计。风阻和摩擦阻力都可忽略。能说到点上就应得分了。假如你仅回答了按重力来算摩擦阻力,估计是失分了。

网友:
没有加减速就不需要考虑转动惯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题是要考虑转动惯量的吧

要求加减速时间才会需要算惯量

网友:
看不懂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加减速时间才会需要算惯量

根据普通三相电机实际使用情况,不会说允许20秒或30秒才达到额定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普通三相电机实际使用情况,不会说允许20秒或30秒才达到额定转速

也可说20或30秒啊,甚至更长,只要说到这点上,我认为就是得分了

网友:
主要是计算惯量和摩擦力矩,缺少条件

网友:
好象只知道电机转速,没看到轴的转速.

网友:
并不是真的让你计算,能找出缺少的必要条件就能得分吧,计算启动力矩需要知道驱动轴直径吧

网友:
J转动惯量=1/8 MD 平方     V角速度= V电机转速 X 派/30        (J转动惯量  X  V角速度)/ T时间 =P 功率   注意单位换算统一       最后有除以 系数0.955  乘以安全系数2  找 接近数值的电机 即可!   (若是 计算有误  请多多指点)

网友:
如果是考转动惯量的话,应该会给加速度条件。

网友:
这玩意 我一般都是直接找厂家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圆柱体时,在圆柱体上产生的切向力为:F=mv^2/r,切向力产生的扭矩T=F*r,r=D/2,那么圆柱体转动时 ...

女侠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