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钣金你们是否玩儿过?(有图))

楼主(2018-04-04):
我向把图1做成图2倾斜的,用钣金该如何做呢?

好吧,说说我的思路
1,这个地方草图不在边线上,无法用边线法兰(边线法兰倒是可以生成任意角度)
2,这个地方画了草图后,只能用基体法兰拉伸,但是基体法兰默认90度,无法倾斜
3,重新建立一个倾斜的面,用基体法兰,但是后续缝隙怎么处理?
大神们都遇到过吗?

网友A:
我都是拉长点再切除多余的

网友:
现场处理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逗逼,死三个月又出现现眼了

网友B:
看我画的

网友(点评):
好,楼主既然又出现耍活宝,那大伙也要好好配合他才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拉长点再切除多余的

我也是,拉长了再切。

网友C:
你做个倾斜的基准面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缝隙呢,如何处理?

网友:
直接在垂直于那個面的基準面上,畫平行四邊形草圖拉伸,然後再將實體抽殼

网友:
拉伸到实体,直接和外面的贴合

网友:
首先你这样设计的钣金确定可以做出来?

网友:
这样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我画的

你这个不是钣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钣金啊。

对啊,画出来就好了,出去给人去做好了,我自己又不下料,要下就下了

网友:
同问,你这个确定是钣金件?

网友:
这个相对简单,选择边法兰的时候有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个倾斜的基准面不就可以了?

边线做折弯的时候可以修改草图,做成平行四边形

网友:
放样是个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钣金啊。

画出来像,不自己加工的 不算画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像,不自己加工的 不算画图/?

当然算,以前没绘图软件时,火箭卫星还不是一样能上天。

网友:
这样画,但还是有点缝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当然算,以前没绘图软件时,火箭卫星还不是一样能上天。

其实要自己加工的话,就在转化为钣金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要自己加工的话,就在转化为钣金就可以了,

多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