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捆直径3毫料,长度300毫米的电线,如何自动分料?

楼主(2018-04-04):
各位高手,有没有做过一捆直径3毫料,长度300毫米的电线,如何自动分料这样的机构?在线等。谢谢。

网友:
有点不明白。

楼主:
就是的捆电线,直径是3,长度是300左右,我需要把它分捡成一根一根的。

网友:
等天上掉馅饼

网友A:
是要把一捆电线剪成等长度一根一根的么?有自动下线机也有半自动的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机器,

网友:
如来佛祖,到此一游

网友C:
电线是比较软还是比较硬一些

网友:
你到是上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把一捆电线剪成等长度一根一根的么?有自动下线机也有半自动的

不是的,长度已经是剪好的了,长度300左右,这个料一把一把的放在一个盒子里,我下一步是粘锡,要一根一根的取出来,自动取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专门的机器,

朋友,是什么机器?推荐一下。说个名字或图片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线是比较软还是比较硬一些

有点软吧,但不是很软很软的那种。就是咱们常用的电线,3个粗,300长左右,来料还是直的,如果有两点抓取还可以。

网友A:
不知道了。
当时我看到的是,自动下线出来,工人就已经打成困了。然后一捆往锡里一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了。
当时我看到的是,自动下线出来,工人就已经打成困了。然后一捆往锡里一展

我现在是特殊情况,我的来料是一捆一捆的,然后散开来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要一根一根的取料出来。

网友D:
筷子包装机那类的是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筷子包装机那类的是可以参考下

筷了包装机有点不合适,电线是有点软的。

网友:
Mark一下,方便追踪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是什么机器?推荐一下。说个名字或图片都可以。

不知道这样子的机器行不行,应该可以用,还有剥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样子的机器行不行,应该可以用,还有剥线功能

不是这种的,我是要分线

网友E:
肯德基那种吸管盒可否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德基那种吸管盒可否改进下

试过了,效果不理想,主要是我的线细,才3毫米,而且还是有一点软的。

网友(2019-10-12):
这个后来解决了,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工艺变一下,用整圈料来加工就方便了

网友:
如果只能是一捆一捆,可用自制的吸盘来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