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结构的振动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8-04-04):
在电机转动下,那个球是像摆一样转动还是怎么?

网友A:
这主要看球在静止状态下的位置,如果忽略重量,则球在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要看球在静止状态下的位置,如果忽略重量,则球在转动

那有重量的话是不是像圆锥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重量的话是不是像圆锥摆呢

感觉大概率是这样

网友:
球振动的模态与频率有关。第一种情况:如果电机转动频率非常小,那么球就只有自转。如果电机转动频率远大于系统的固有频率,球也是只有自转,就是所谓的自动对中。另一种情况就是,球随电机频率转动的同时,由于系统轴刚度有限,产生绕电机轴线的偏摆回旋。

网友:
低速的时候会歪头

网友(2019-06-03):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