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足大冲击力的限位机构构想,请指教

楼主(2018-04-04):
如下对于限位机构有一个初步的构思,主要参考了剪式千斤顶的结构,但是剪式千斤顶的高度太高了,没有空间安装,所以得重新设计。对这方面不是很懂,请各位大神指点下,多谢!
1、需要满足的功能:限位机构要能够阻停小汽车(小汽车缓慢前行的时候,轮胎碰到限位机构挡板后被挡停),也就是说该限位机构要能够承受较大的冲击力(预计要能承受住1-2吨的冲击力),而且还要考虑到限位机构安装在平台下面,有漏水到机构上的情况,整套机构高度在200mm以内
2、以下机构是否能够实现?电机怎么选型?
3、是否有大神有可实现的新结构构思?
PS:
实在是新手,如果构思中有比较低级的错误,请见谅哈
以下示意图小汽车从左向右行驶
电机未动作状态:

电机启动状态:

补充内容 (2018-4-4 16:20):
补充说明:小汽车从前门进入,在指定位置被限位机构挡住,停稳后开始洗车(设定汽车停稳后一定时间挡板降下去),洗车结束后直接往前开出去,不用倒车。要考虑冲击力、防水、往复运动等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首先冲击力不是按吨来算的,要按动能来算。不明白你用电机来干嘛?你看看能不能直接用液压缓冲器。

网友B:
你开车上过机械停车位,就知道了,停车平台上,有一个凹槽,后轮落入凹槽之后,很自然的就被限位了。不用太复杂的机构。除非驾驶员故意往后冲,那个就需要硬质护栏来做后备的限位了。

网友C:
这种电机阻停肯定能够实现,但是需要一个根据车速变化确定升起速度的自动控制,要不然动作不会平稳,其实就是伺服装置,否则搞这么复杂没有意义。其实用液压的阻尼器就可以了,没必要用这个。

网友D:
你第二张图片没看懂,通过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升降运动,这个水平放置的丝杠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E:
拿个袋子,装些非牛顿液体就行 或者阻尼绳,1-2T的冲击力,估计保险杆都装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冲击力不是按吨来算的,要按动能来算。不明白你用电机来干嘛?你看看能不能直接用液压缓冲器。

液压缓冲器在有水滴下来的环境也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开车上过机械停车位,就知道了,停车平台上,有一个凹槽,后轮落入凹槽之后,很自然的就被限位了。不用太 ...

现在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个相当于强制阻停的限位,主要是针对车技不是太好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阻停肯定能够实现,但是需要一个根据车速变化确定升起速度的自动控制,要不然动作不会平稳,其实就 ...

挡块是在车子还有好几米的时候就可以升起来了,相当于挡停机构在房间中间,而车子在一进门口的时候,通过传感器给到信号后马上就可以升起来了,大概会有4米左右的距离的时候  挡板升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第二张图片没看懂,通过电机的旋转运动转换成升降运动,这个水平放置的丝杠是无法实现的。

就是类似于剪式千斤顶,螺杆运动带动上面连接的倒Y角导杆相对往里运动(减小三角形底边长度从而增大三角形中心高度),
挡板最终也不一定需要升到90的直角,升到60度左右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个袋子,装些非牛顿液体就行 或者阻尼绳,1-2T的冲击力,估计保险杆都装报废了

额   什么意思?不太懂,但是这个挡停机构升起来后还要降下去的,也就是车子被挡停后过一段时间,挡板回复平面状态后,车子还要直接往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缓冲器在有水滴下来的环境也能用吗?

又不是泡在水里,可以用的,泡水里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液压缓冲器有密封圈密封,不然里面的液体什么的早跑出来了。电梯轿厢下面用的就是液压缓冲器缓冲。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什么意思?不太懂,但是这个挡停机构升起来后还要降下去的,也就是车子被挡停后过一段时间,挡板回 ...

就是限位机构不是固定一个状态的,要有一个往复运动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个相当于强制阻停的限位,主要是针对车技不是太好的情况

要不把凹槽搞的深一点。然后在允许通行的时候,用液压顶起来,恢复路面水平?

网友F:
有液压缓冲器卖,根据行程和冲击力选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液压缓冲器卖,根据行程和冲击力选购

液压缓冲器能防水吗???使用环境是很多水的地方

网友(点评):
你可以咨询卖缓冲器的,有没有防水功能的

网友:
lz是什么公司的自动洗车项目,感觉完全不靠谱,请参考智能立体车库。

网友:
3楼,3楼

网友:
楼主是要给自动洗车机做一个配套的限位装置啊。你考虑过不同车型吗,他们长短不一样,在同一个地方停下是否可以。
如果可以,用油缸带动一个弹簧翻板(弹簧起缓冲作用),翻板翻出来时阻车,之后降下去,洗完车直接能开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