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水平轴匀速运动,扭矩如何计算

楼主(2018-04-04):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困扰的问题如图所示,物体绕自身做回转运动,匀速运动,扭矩如何计算,按照理论的说法应该是0,但是实际检测一直有扭矩值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匀速转动怎么会没有转矩呢?只是转矩不变化

网友B:
匀速转动的转矩是由轴承摩擦力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匀速转动怎么会没有转矩呢?只是转矩不变化

你好,如何计算?公式是咋样的?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匀速转动的转矩是由轴承摩擦力引起的。

有没有具体的算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何计算?公式是咋样的?求教

扭矩(转矩)=(9550x功率)除以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矩(转矩)=(9550x功率)除以转速

目前情况不知道扭矩,只知道重量、产品转速,需要反求功率和扭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情况不知道扭矩,只知道重量、产品转速,需要反求功率和扭矩

功率不知道吗?轴是通过电机带动的吧  怎么会不知道电机功率呢

网友C:
楼主可爱的像个女生,小声问一句,这么无知哪家公司给收留的

网友:
有摩擦的吧,再说零件也不是理论上圆的

网友D:
理论是0没错,但是轴承之类的还是有点轻微的扭矩,但是可以忽略。一般算算启动扭矩就行,通过惯量计算,不然电机带不起来,还要用手摇下,才会跟着电机转。跟农村的拖拉机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匀速转动怎么会没有转矩呢?只是转矩不变化

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所以楼主的话没错。理论是不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不知道吗?轴是通过电机带动的吧  怎么会不知道电机功率呢

这是一个通过计算选择电机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爱的像个女生,小声问一句,这么无知哪家公司给收留的

楼主是女生没错,那就请不无知的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匀速运动的时候扭矩如何计算?算的出来说的出口才是真本事,不要嘲笑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是0没错,但是轴承之类的还是有点轻微的扭矩,但是可以忽略。一般算算启动扭矩就行,通过惯量计算,不 ...

重量试过三种,一百多三百多七百多,匀速运动时扭矩在300Nm左右,也不算很小,所以才有此疑惑,这个对于整个结构的整体是否能够减轻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是0没错,但是轴承之类的还是有点轻微的扭矩,但是可以忽略。一般算算启动扭矩就行,通过惯量计算,不 ...

主要是现在匀速运转时扭矩是300Nm,这个就疑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矩(转矩)=(9550x功率)除以转速

正解 可以帮他把单位写出来 不然他肯定会混的 这是在理论力学中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所以楼主 ...

恒定转矩的值为常数,但传动轴以匀速旋转,如电机稳定工作时的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定转矩的值为常数,但传动轴以匀速旋转,如电机稳定工作时的转矩。

这个值和什么有关系?和产品没有关系吗?产品的重量?尺寸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情况不知道扭矩,只知道重量、产品转速,需要反求功率和扭矩

那就先算转动惯量,J=mr2,在匀速状态下,也就是扭矩了。

网友E:
有几个因数会影响扭矩的,1.质量这么大的东西,重心是否与旋转轴心重合,可以观察:自然状态下,没有锁紧转轴和外力的情况下,是否会自然转都到某个位置。
2.轴承支撑是否能承受如此重载。
3.轴承摩擦力是可以算的,这个有公式,以及驱动轮的驱动方式如何,整体结构是否水平,自有没有产生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算转动惯量,J=mr2,在匀速状态下,也就是扭矩了。

可是M=Ja,你这样算出来的是转动惯量,怎么折合成扭矩?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这个很困扰,需要刨根问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M=Ja,你这样算出来的是转动惯量,怎么折合成扭矩?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这个很困扰,需要刨根问 ...

没关系,扭矩=惯量x角速度(单位时间的弧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扭矩=惯量x角速度(单位时间的弧长)

不对的呀,扭矩=惯量x角加速度   角加速度=角速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几个因数会影响扭矩的,1.质量这么大的东西,重心是否与旋转轴心重合,可以观察:自然状态下,没有锁紧转 ...

非常感谢,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再验证一下,稍后给您回复

网友:
磨擦扭矩=umgr,u轴承摩擦系数,m旋转部件重量,g重力加速度,r轴承半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试过三种,一百多三百多七百多,匀速运动时扭矩在300Nm左右,也不算很小,所以才有此疑惑,这个对于 ...

你的扭矩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
你说的理论是0是不是因为觉得他是牛顿第一定律

牛顿第一定律表明,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运动中的物体不会改变其速度,除非有合外力施加于这物体。注意到速度是个矢量,一切物体总保持原来的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

所以,这个情况不是牛顿第一定律的范围,所以有的前辈说的的扭矩=9550P/N没错

网友:
这个不应该计算转动惯量吗?

网友(2022-03-09):
向楼主请教, 是否是已知旋转物体重量,转动速度,求电机功率的问题?查询发现几种方法,一种是计算转动惯量及线速度,计算转矩,但这个转矩应该是启动转矩;另一种是物体重量乘以转动半径计算转矩;还有一种是增加摩擦系数,假设转动物体和支架间摩擦系数为u,转矩为重量乘以转动半径再乘以u。 所以,转矩应该怎么计算?3种计算转矩差别很大
知道转矩后,电机功率按P=T*n/9550,这个无问题。

小白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您好,我是一名大四学生,最近也是在做一个关于匀速物体转动的扭矩求解问题,请问一下您2018年问的那个问题得到解决了么?我看到您的评论区众说纷纭,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能麻烦您告诉我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顿第一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所以楼主 ...

把驱动算进系统,这个系统是平衡的,是匀速的,但是除开驱动,是有摩擦力的,只是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