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4mm厚的钢板折十字梁,结构做成什么样比较好啊?

楼主(2018-04-04):
如题,想用4mm厚的钢板折弯,然后拼成一个十字梁,梁的上下平面需要有一个面是平面。然后十字梁四角固定,中间受力(垂直于十字梁平面),钢板长度在2米左右,如图所示,除了这种拼接方法,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感觉这样拼接了,强度会不会很弱啊?在中间加个平板固定下应该会更好,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结构?有没有更好的做法呢?(用焊接方法变形比较大,矫正太费事)

网友A:
之间加上三角筋板比较好。

网友B:
钣金折弯后再开槽,刚度会降低一半,但你要保证是同一平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建议在拼接的地方增加一个十字型的加强筋板。

网友C:
这样拼中间削弱太厉害,受力最恶劣的地方成了薄弱环节,中间搞一个十字一体焊接件或者怎么样

网友D:
能否中间设计一个小十字冲压件,然后四个方向装上折弯件的“翅膀”呢?

网友(点评):
支持一下。这样承载能力最强。

网友E:
钢结构中,十字交叉的梁,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中间一个连接板,四根短梁与之连接;另一种是一根两是完整的,另外一个对角线由两根短梁通过小的连接板与第一根梁连接

网友F:
强度大约只剩1/5了,中间要加连接件

网友:
中间加连接板

网友:
可以换成螺栓

楼主:
图中的四个梁是断开的短梁,跟中间的板用螺栓连接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间加上三角筋板比较好。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折弯后再开槽,刚度会降低一半,但你要保证是同一平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建议在拼接的地方增加一个 ...

我也是这么想的,下面加一个板,跟这两根梁连起来,会加强一些。只是不知道大神们还有没有更好一些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中间设计一个小十字冲压件,然后四个方向装上折弯件的“翅膀”呢?

量小,冲压件不现实,还是从结构上想想办法吧,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拼中间削弱太厉害,受力最恶劣的地方成了薄弱环节,中间搞一个十字一体焊接件或者怎么样

多谢大神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结构中,十字交叉的梁,有两种连接方式:一种是中间一个连接板,四根短梁与之连接;另一种是一根两是完整 ...

多谢建议,我会对比一下这几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度大约只剩1/5了,中间要加连接件

多谢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四个梁是断开的短梁,跟中间的板用螺栓连接固定吗?

网友:
我没有了

网友:
作横梁应该可以考虑直接买4mm的方通钢焊接,不用自己折

网友:
这个结构还不如单梁来得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钣金折弯后再开槽,刚度会降低一半,但你要保证是同一平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建议在拼接的地方增加一个 ...

同意!
开槽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我建议,开槽的部分不要切掉,可以折弯作为筋板,然后想办法焊接一下。

另外,折弯边打点,加强;

另外,lz用什么折弯机?2米长折4mm板的精度如何?

网友:
可以用矩形空心型钢管,一根完整的,两根短的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钣金折弯后再开槽,刚度会降低一半,但你要保证是同一平面,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建议在拼接的地方增加一个 ...

昨天的回复被系统删除了?

同意版主的意见!

我建议,开槽,但是不切除,将多余部分切开,折弯;组装后可以焊接。

网友:
这结构有点1+1<1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