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时工件表面有锈迹影响大不大

楼主(2018-04-04):
现在有一批小工件,材料是3Cr13,未热处理时表面出现锈迹,请问继续热处理会有影响吗?热处理后会对性能有多大影响,热处理后还能看到锈迹吗?

网友A:
表面锈迹对热处理应该是没有影响的,热处理改变的是材料表面或内部的化学成分与组织。你去热处理厂看到好多都是毛坯料,如果你是已经成型的零件,热处理是最后一道工序的话,比如真空淬火,表面氮化,建议还是先除锈吧。

楼主:
谢谢,这不是最后一道工序,热处理后该部位会不会也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锈迹对热处理应该是没有影响的,热处理改变的是材料表面或内部的化学成分与组织。你去热处理厂看到好多 ...

谢谢,热处理不是最后一道工序,就想知道该部位热处理后会不会容易生锈

网友:
金属在高温环境,在潮湿环境,在酸、碱气体或海水等易产生腐蚀的气体或液体接触的情况下更容易氧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处理不是最后一道工序,就想知道该部位热处理后会不会容易生锈

热处理做不到有效的防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做不到有效的防锈作用。

那怎样才能做到很好的防锈性能,盐雾试验120小时,有做过钝化处理,48小时就生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样才能做到很好的防锈性能,盐雾试验120小时,有做过钝化处理,48小时就生锈了

镀锌达克罗之类的

网友C:
这材料通不过盐雾试验120小时吧

网友:
热处理后还是会看到锈痕的,不会影响性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材料通不过盐雾试验120小时吧

热处理后酸洗钝化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