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转向不同步

楼主(2018-04-04):
小弟不才,做了一个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可以四轮转向,前后转向驱动桥转向油路是串联连接,实际效果是前后轮转向并不同步,但是看着国外车,相同配置,转向同步做的非常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胆猜下是因为一些小细节没做好,什么也不懂的说

网友:
中间有没有同步阀或者同步马达?
单纯靠管路的分流,做不到同步。

网友A:
汽车底盘总的转弯半径只有一个,但是外圈轮子半径大,而内圈半径小,各走各的道,若要走一道,应该互相靠拢,由一个转向机构叫前束的协调。你的液压转向系统应该容易做到。请查阅“汽车设计”中的相关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底盘总的转弯半径只有一个,但是外圈轮子半径大,而内圈半径小,各走各的道,若要走一道,应该互相靠拢 ...

全液压转向,转向桥没有前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液压转向,转向桥没有前束

全液压转向时不需要前束这个机构,但是在转向时必须调节角度使得所有车轮围绕同一个圆心转圈。

程序控制转向轮的角度,如图用正切函数确定车子的动态圆心。进一步调整还要考虑到质心位置等相关因素。
鞭长莫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