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怎么做么?

楼主(2018-04-04):
我们单位的床子加工精度根本达不到,目前图中的φ169外圆有个朋友单位说能做,但是要做个夹具,夹具我们自己做精度也不行,想的方案也都不知道行不行,犯愁

网友A:
这个精度要求,一般人都做不到,先问问你朋友有恒温恒湿条件吗,没有的话就算了。

网友B:
汽车发动机里面的吗?

网友C:
像曲轴连杆。外圆粗糙度0.2,是需要磨加工的

网友D:
连杆标准件,连杆综合检查仪校准用的。
以前我跟中原量仪厂合作过,量仪厂做好本体我只给他们做两空的孔径及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发动机里面的吗?

连杆精度检测的一个检测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杆标准件,连杆综合检查仪校准用的。
以前我跟中原量仪厂合作过,量仪厂做好本体我只给他们做两空的孔径 ...

大侠太厉害了,一下就说中了,您还根中原量仪厂有联系么?

网友(点评):
最近没有联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太厉害了,一下就说中了,您还根中原量仪厂有联系么?

刚才找到中原量仪的联系方式了,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要求,一般人都做不到,先问问你朋友有恒温恒湿条件吗,没有的话就算了。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曲轴连杆。外圆粗糙度0.2,是需要磨加工的

我们这的磨床达不到0.2,装夹定位也是硬伤,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一般人弄不了

网友:
应该是校准件吧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的,很多位置都需要上磨床的,0.2的粗糙度车削铣削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E:
看上去像迪迦奥特曼的变身器

网友E:
你们是百代株式会社的供应商吗?

网友F:
这个精度要求 看着就头疼 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都太严了。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下圆料,车、数控外圆磨干169外圆,精密数控车找正169外圆两端面打顶尖孔,然后线切割慢走丝(进口)找正顶尖孔干75.35孔和右端圆弧还有长短。然后加工中心干俯视图外形成品,主视图外形留磨量。然后数控平磨上胎具,以75.35孔和右端圆弧定位磨主视图外形成品。最后检查光洁度,达不到要求的研磨至图纸要求。也不知道行不行,就当是个参考吧。这个零件需要根据客户使用时现场温度,调整加工车间温度,需与客户使用时的温度保持一致。成品加工完成后也需恒温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上去像迪迦奥特曼的变身器

呵呵,大侠是陪孩子看的奥特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百代株式会社的供应商吗?

不是,这是汽车连杆检测设备上的一个校准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精度要求 看着就头疼 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都太严了。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下圆料,车、数控外圆磨干169外 ...

这个客户要求还急着用,最后做的也不合格,现在发货了,他们主要是应付外边来人参观用一下,剩下的不知道还做不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客户要求还急着用,最后做的也不合格,现在发货了,他们主要是应付外边来人参观用一下,剩下的不知道 ...

反正我是尽力了,只能想到这么个加工办法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是尽力了,只能想到这么个加工办法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之前联系了一家做检测设备的,他们之前做过类似的,但是工期是4个月(也是怕废了,所以长点时间),两套,我发的图是大头,还有一个小头,总共要68000,后来跟领导汇报,时间赶不及就没有让他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