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限位机械结构构思

楼主(2018-04-04):
      这个限位机械结构需要完成的功能:

      1、假设小汽车开进一间房间,在门口位置传感器感应到车子进来,把信号传给限位机械结构,这时限位机构需要把限位挡板升起来,挡住汽车轮胎,避免汽车超过指定位置(此时如果司机反应慢冲击力就很大)

      2、汽车在限位处停好后,开始在这个位置洗车,设置为一定时间后挡板收回去。所以限位机械结构还要考虑到防水问题;

      3、汽车完成洗车后,直接往前方开出去(也就是小汽车从房间前门进,后门出,没有倒车)

      PS:整个限位机械结构是放在平台下面,高度不能太高,最好是在20cm以内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的想法,请各位大神帮忙集思广益给点意见,感谢感谢!!!

网友A:
气缸或者液压缸做动力源吧

考虑到防水

网友:
你这个直接用一个液压缓冲就可以了,选耐水的液压缓冲。要不就用一个弹簧机构。汽车又不是死力去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或者液压缸做动力源吧

考虑到防水

气缸和液压缸都不能遇到水吧?很容易失效啊   是要安装在洗车平台下面的   只要有车进来洗,就有水会往下漏啊

网友:
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托板,汽车开到托板上停稳,然后拉手刹,然后用托板带着汽车走。

网友B:
如果只是洗车的话,不需要很精确的定位呀,可以将前胎停到V槽滚筒里,这样车前后就定位了,如果左右也需要定位的话,可以用轮胎对中。如果觉得V槽体感较差,可以将V槽做成可调节的。

网友:
没看明白,感觉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洗车的话,不需要很精确的定位呀,可以将前胎停到V槽滚筒里,这样车前后就定位了,如果左右也需要 ...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洗车的话,不需要很精确的定位呀,可以将前胎停到V槽滚筒里,这样车前后就定位了,如果左右也需要 ...

什么样的V槽滚筒???不同的车型轮胎间距也不一样,左右无法固定吧?
我也觉得洗车要把车完全限定住有点多余,但是领导就是各种担心车子直接开过指定位置,有啥解释能让外行明白这个很难实现吗??

网友(2018-08-10):
专业点赞三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V槽滚筒???不同的车型轮胎间距也不一样,左右无法固定吧?
我也觉得洗车要把车完全限定住有 ...

趁他上厕所用大号垃圾袋把他罩着揍一顿,他就明白这个是很难实现的了

网友(2018-10-22):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洗车的话,不需要很精确的定位呀,可以将前胎停到V槽滚筒里,这样车前后就定位了,如果左右也需要 ...

V槽深度也要设计好,同时地面要提高摩擦力。
不然碰到轮胎磨损严重的车,加上洗车的泡沫水等,开进来就出不去了。

网友:
没有看明天,到底是什么意思,最好有图

网友(2019-02-01):
洗车机啊,这个应该有全套的解决方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V槽滚筒???不同的车型轮胎间距也不一样,左右无法固定吧?
我也觉得洗车要把车完全限定住有 ...

你干嘛一定要去哦前后的四个轮胎全部定位,可以考虑使用V型的槽,只用来定位前轮就可以了,当前轮行驶到V槽内后,司机肯定有感觉得,这样就可以停车拉手刹,就可以洗车了啊,不过就是左右的位置不好定位,具体停在靠哪里完全看司机的技术。

网友:
装一个减速带不就好了,碰到减速带总会有感觉吧。

网友(2019-04-04):
引用 楼主:
气缸和液压缸都不能遇到水吧?很容易失效啊   是要安装在洗车平台下面的   只要有车进来洗,就有水会往下 ...

气缸还有油缸,只要控制部分不在水下,就不会失效,现在油缸气缸都有做密封,如果连水都能进去了,那这家产品可以下岗了

网友(2019-06-12):
洗车的话停车位置需要那么精确么

网友(2020-08-12):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V槽滚筒???不同的车型轮胎间距也不一样,左右无法固定吧?
我也觉得洗车要把车完全限定住有 ...

去看看其他厂家的洗车设备

网友:
氮气包缓冲?

网友(2021-01-25):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升起定位

网友(2021-02-25):
是不是想的有点复杂了,我觉得整个减速带,驾驶员窗外在做个到位的标识对准驾驶位置不就好啦0.0

网友:
这个考虑防水比较重要,但是电子的应该更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洗车的话,不需要很精确的定位呀,可以将前胎停到V槽滚筒里,这样车前后就定位了,如果左右也需要 ...

我觉得这个又简单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