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方烘干机设计求助

楼主(2018-04-04):
        各位大虾,小弟要做一套木方烘干设备, 一次装材100立方,热源燃煤,余热等都可以,小弟从来没接触过该类设备,无奈领导要求,哪位大虾有相关经验,还望赐教,多谢

网友A:
烘干工艺温度是多少

我们这边烘箱用的是蒸汽加热,100℃左右

结构大概就是蒸汽过换热器,加热空气,然后循环风机把热风循环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烘干工艺温度是多少

我们这边烘箱用的是蒸汽加热,100℃左右

您好,我就是对这些工艺都不知道,我查了很多资料,可能设备太小,没有什么实用的介绍,余热我这边有,温度比较高,您那边的设备什么样的,有照片吗,再一个工艺什么样的?怎么控制温度?怎么控制湿度?方便的话发我QQ邮箱   3375394352   谢谢

网友:
微波干燥效率最高,能耗最低。

网友B:
烘干木材,不必把水烧开,只要通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烘干木材,不必把水烧开,只要通风即可。

图中右侧烧煤这个位置什么原理,燃烧的烟气进入烘干箱内吗?应该不是吧?上部怎么会有风机,这个引哪里的风进入烘干箱?这套装置大概的工艺什么样的?一点都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