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定义属性链接一直不出现呢。

楼主(2018-04-04):
按步骤做自定义属性链接,就是不出现链接符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像图片上显示的,按人家的步骤直接出来链接的符号了,我做的就是出不来下面的链接符号。那位兄弟帮我看看,谢谢啦。

网友A:
你是说想出现链接符号$PRPSHEET:{图纸名称},结果显示图纸1?

因为当前图纸的名称就已经是图纸1了,他直接调用显示结果了。
你把鼠标停在图纸1上就会提示是调用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想出现链接符号$PRPSHEET:{图纸名称},结果显示图纸1?

因为当前图纸的名称就已经是图纸1了,他 ...

对啊,怎么能显示$PRPSHEET:{图纸名称}这个呢,现在显示图纸1,等退出编辑图纸格式的时候,图纸1还有,就在那里固定了,我是想是一个自定义量,不同的零件不同。和下面那几个属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