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合金材料上如何加工内六方

楼主(2018-04-04):
        请问有那位知道如何在高温合金螺栓(如GH2132/GH4169)上加工内六方和内六花吗,之前咨询了一些进口旋转车刀,感觉只适合于普通材料的加工,高温合金可能有难度

网友:
这个要看量

网友A:
只要是金属的材质,电火花都可以加工的

网友:
量大的话用内六角冲头

网友(点评):
这个难了 冲头做这个材料很费 可能都加工不动

楼主:
量不算大,每次可能几百件,但六方规格比较多,试过电火花,对电极损耗大,尺寸也保证的不是很好,而且有些客户是不允许用电火花加工的,内六角冲头对于高温合金材料可能也不一定冲得动吧,不过也准备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金属的材质,电火花都可以加工的

试过电火花,尺寸控制得不好,孔有锥度且电极损耗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电火花,尺寸控制得不好,孔有锥度且电极损耗大

楼主可以询问一下冷墩机可不可以做这种材料

网友:
高温合金也有很多种,你现在的硬度是多少?
有什么热处理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