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求助:圆钢制作,四方尖头

楼主(2018-04-04):
        有个产品,10mm圆钢制作,要求两边是四方尖头。初步设想用高频感应加热炉,加热后用压力机挤压。需要设计一个液压机,四个油缸同步运行。问问大家需要多大的油缸。设计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帮助

网友A:
4个面还不是平的?

网友B:
难道不是得锻压吗?为什么选择挤压呢?

网友C:
箭簇要求不高的吧。
四棱多用于破甲,需求多吗?

网友:
模锻更适合你。

网友:
10mm,冷镦不行吗?

网友:
这不就是箭嘛

网友D:
这个不需要液压同步  ,虽然我是做4缸液压高精度同步的

网友(点评):
正解,杀鸡不用宰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面还不是平的?

感谢你的关注。是平的可以有圆角的。Creo绘制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得锻压吗?为什么选择挤压呢?

这个产品是两边都是这个样子,对称的。没法锻压,只有选择平行挤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箭簇要求不高的吧。
四棱多用于破甲,需求多吗?

感谢版主的关注。不是箭镞。要求不高。需求还可以,一个月几吨吧。现在最新方案是左右挤压,产品想象成两个带锥度的菱形,两半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需要液压同步  ,虽然我是做4缸液压高精度同步的

感谢你的关注,正如你说的那样,不需要四缸同步。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现在讨论的解决方案是:设计一个卧式双头四柱压力机。吨位是总体40吨,一侧20吨。鉴于产品为10mm圆钢。压力机行程为50mm。模具设想成两个带锥度的菱形结构。模具后方10mm长导流槽,加热后送进去12.2mm。加热后挤压出30长的四方尖头产品。欢迎大家讨论。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

网友:
买个压力机和高频加热设备,然后自己做个平移摆臂机械手搞定

网友:
搞出成品发个图上来,这个主要看力量选的合适与否,拿不准就往大了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