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手磨刀怎么做到:一丝车三刀,刀刀有切屑的?

楼主(2018-04-04):
刚想到一个老人的说法,原来的车工车钢件,三刀车一丝,刀刀见切屑,应该不止一次听说过,问不到详细信息;请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三刀车一丝可以做到,刀刀见切屑需要刀磨的好,非常锋利才行

网友B:
车床的加工精度一般为0.02,,所谓的一丝,是一种感觉,也就是头发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刀车一丝可以做到,刀刀见切屑需要刀磨的好,非常锋利才行

那刀要怎么磨,或者说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C:
一丝:不同地方的含义不一样。有的是0.01mm,有的是0.001
如果是这个概念,那么一个老人的说法是骗人的。
车削,从原理上讲,铁削是挤压下来的。就算是切削厚度是0.01mm,也没有办法切下来。注意,再锋利的刀刃也是有圆角的。因为圆角使得在挤压过程中出现弹性变形(塑性变形就成了铁销了),致使切削不下削。除非有极特殊的材料,如金刚石,刀刃正好在晶界上。
正常的切削,切削厚度0.02几乎就是极限了,还得手艺特别好。

下面的事情倒是真的
以前用的皮带车床(一排车床的动力都是由同一根天轴提供的,也就是车床的动力皮带,都是套在那根天轴上,天轴在房梁上。我没见过)。
也没有游标卡尺,是用卡钳。内径、外径,用不同的卡钳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车一根管,车一个球。
然后,球放进管里,推一下球动一下,不推不动。再往管子里倒机油,机油不能漏过来!
这才是NB车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丝:不同地方的含义不一样。有的是0.01mm,有的是0.001
如果是这个概念,那么一个老人的说法是骗人的。
 ...

我这里的一丝是0.01mm;没听说过一丝是0.001的地方。

网友:
一刀车下来的铁屑像卷烟的锡箔一样软,见过,千分尺量在0.03-0.05之间。

网友D:
说明车刀刃磨的锋利,其实如果车削后的尺寸再走一遍,也会出铁屑的

网友E:
我认为这只是用了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首先,1丝等于0.01mm

而摇过普车的朋友都知道,以前是没有电子尺的

老师傅都是靠摇小托板,其中一格就是0.02mm(0.05那种就不用说了)

如果1丝平均分开3刀,那么就是0.0033mm

也就是说摇动1/6格。

这超过了目测的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车刀刃磨的锋利,其实如果车削后的尺寸再走一遍,也会出铁屑的

这恐怕难了
再走一遍,相当于车刀和工件在蹭,要打嘟噜的。那时刀都上不上去

网友C:
也没有游标卡尺,是用卡钳。内径、外径,用不同的卡钳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车一根管,车一个球。

我当工人的时候,用过卡钳。
卡钳很精致,分内径卡钳和外径卡钳。两个卡爪由一个销轴固定住。窍门全在这个销轴上。不能松也不能紧。
别小看这东西,0.01mm就靠他来测量。一般是轻轻磕一下销轴(卡爪朝上),大概可以大0.01,也可以小0.01。全在手上的功夫。一般精心制作的卡钳,连徒弟也不准碰。因为松紧一变,手上的感觉就没有了。
量活的时候,简直就是屏神静气,要拉开架势,耳朵听+手上感觉,是不是到了最大或者最小的直径(两边碰)。没点悟性用不好这东西。我也用不太好。还是用卡尺和千分表容易。
对于大活,卡钳也大,手上感觉真是不好掌握。各位,知道以前为什么车工难当了吧!
用卡钳,在50-60年前,是车工必备的技能,而且是必备技能之一。
楼下是在网上找到的这种卡钳照片

网友:
这是外圆卡钳
敲的位置就是左边那个销轴部位,很轻的。用手磕。
外人看是一样的动作,既要能让卡口变大,也要能让卡口变小

下边的是内圆卡钳

网友:
测量的手势,基本如此
不过这不是精致卡钳的使用方法。没有小心翼翼,生怕把卡钳碰坏、磨损的劲头

网友:
这好像是苏联教材上的图片
这样操作,只适合糙的卡钳。精致的卡钳,这么来几次,全完了。

楼主:
单纯控制进刀量为0.003mm完全不是问题。貌似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得比较清楚。
相信开了几年车床的都能想到办法。
基础的切削原理想必也不用讲。
刀刃要磨到那么锋利还要耐用,确实没仔细考虑过。
曾经有过粗略想法,但一直都没实施。

网友(点评):
想要稳定的保证进给量在0.003mm,很不容易。重复定位精度在0.004mm内,已经是高精度了

网友F:
我感觉“一丝车三刀,刀刀有切屑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一丝车三刀,刀刀有切屑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的。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么高的精度,要磨床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么高的精度,要磨床干嘛。

但传闻多了,就可能是真的,最近的搜索里报道有个年轻人就能做到,但除此以外什么都没说。

网友H:
各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给你一把0.01分辨率的尺子,你能做出小于0.01精度的工件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用1978年出厂的车床大批量加工尺寸精度小于0.005以内的产品,在我的手上可以小批量加工尺寸精度0.002以内的产品,内孔大小头超过0.001我们都能分辨出来。没有实际的操作过,就不该这么草率的定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有游标卡尺,是用卡钳。内径、外径,用不同的卡钳量。
在这样的条件下,车一根管,车一个球。

看过类似的,不过现在还在用的,特别适合在线(工件还在转,卡钳上下移动)测量,以及容易实现大批量的尺寸一致性(通规)。

网友:
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I:
各个地方传言不同,

我听到的版本是车十刀,当然没见过

车三刀我本人倒是干过,

不是刀子磨的好,而是因为“让刀”才车了几次

用的是白钢刀,油石精磨,工件直径大概十几,45钢,转速不超过30

当时就是为了玩,想测试下车床能不能车出1.6的粗糙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各个地方传言不同,

我听到的版本是车十刀,当然没见过

你确定是三刀总共车掉0.01mm?
让刀,会出现工件表面硬化。再上刀就更难了
白钢、油石研磨、30转,这些都是精车的条件。问题是吃刀量太小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给你一把0.01分辨率的尺子,你能做出小于0.01精度的工件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用19 ...

一把0.01分辨率的尺子,能做出小于0.01精度的工件吗
这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吧。逻辑关系是这样:即使你做出“小于0.01精度的工件”,问题是你没有测量工具来证明你确实达到了尺寸和形位公差的要求!

用1978年出厂的车床,可以小批量加工尺寸精度0.002以内的产品
这比三刀车一丝的可能性要大。以前我们也干过,不过当时测量过于简单,只是用千分尺测量的。活也就这么用了。后来觉得这样不严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三刀总共车掉0.01mm?
让刀,会出现工件表面硬化。再上刀就更难了
白钢、油石研磨、30转,这些 ...

事实上是并未进刀,而是在同一刻度下进行车削

的确是每次都有铁屑,

我理解的是因为刀具副后角较大,

所车削后的表面为连续的波形,

再次车削时,实际只是去除了部分波峰,

而进给所需的尺寸应该在波谷,

所以才有了一丝几刀车完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事实上是并未进刀,而是在同一刻度下进行车削

的确是每次都有铁屑,

这样,有没有留下横纹。也就是打嘟噜
这个“连续的波形”,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给你一把0.01分辨率的尺子,你能做出小于0.01精度的工件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用19 ...

是能做,但是没实用价值,或者说成本很高。车床中拖板一格跑三丝,在圆上就是六丝,也就是说要靠手感,或者其他工具详细分度,等等,无非是增加变比,放大刻度,是可以达到,但是真的没实用价值。现在要的是赚钱。

网友:
我们车削内孔的时候中拖板定死的,z轴大托板直进直退,小托板与·z轴导轨·成一很小(1.0)角度,这样小托板调整0.05mm,刀具只在x轴方向上变化只有1微米不到,直径变化2微米不到,可以精确调整尺寸。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干的,所以说切深控制不是问题。

网友(2018-05-11):
一根头发大概0.05-0.08mm (5到8个丝);
现在有些高精密刀具公差要求控制在0.005mm正负0.002mm , 1个丝的1/20
    有这种刀具就有相应的工作方式

网友:
与22#有同感,用白钢刀在Q235上车出1.6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合金刀不行吗?

网友J(2018-07-24):
我听过这样的解释:
车外圆本质上是车螺纹,螺距很小的螺纹,下一次改变自动走刀的起始位置,让下一次车削时刀尖离开螺纹小径,这样可以做到1道车3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听过这样的解释:
车外圆本质上是车螺纹,螺距很小的螺纹,下一次改变自动走刀的起始位置,让下一次车削 ...

这解释有特点,谢谢!

网友:
大刃倾角锋钢刀,像剃刀似的车过去,铁屑像棉絮I似的一丝丝,主要是车高光洁度的表面,粗糙度0.2-0.4.

网友:
大刃倾角峰钢车刀,像剃刀似的车过去,铁屑出来像棉絮I一丝丝的。主要是为了光洁度,粗糙度可到0.2-0.4.以前见过。

网友(2018-11-22):
引用 网友C:
一丝:不同地方的含义不一样。有的是0.01mm,有的是0.001
如果是这个概念,那么一个老人的说法是骗人的。
 ...

没那么夸张···经常这么干,一刀大了0.02.然后再来一刀符合尺寸·····
不过正常余量在0.02-0.04以内就不车了用砂纸了,因为最后这0.01-0.03左右说白了靠的只有手感和感觉,看个人技术吧,

网友(2019-03-13):
这应该就是形容

网友(2019-08-17):
钢件车不了,几个丝就吃不住刀。球墨铸铁此类性质的材料可以,刀刀见铁屑并不一定非得线性铁屑。一丝以内能不能车首先看车床性能,必须一台磨合保养极佳的车床。本人年轻时用沈阳CA6140球墨铸铁对刀进刀,走完退,再对再进,就这样车了十刀,再用千分尺量外径车小一丝。沈阳机床在高速档,挂走刀增大,会减小走刀量,这刀减细刀纹不可缺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床的加工精度一般为0.02,,所谓的一丝,是一种感觉,也就是头发丝了。

头发直径约3到5丝,你查查轴承位的公差,特别是内径20以内的轴承配合尺寸公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这只是用了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

首先,1丝等于0.01mm

钢直尺测量长度,精确度5丝以内路过。

网友(2019-09-22):
将小托板与主轴偏移一个角度,靠小托板进刀是可以实现极小的背吃刀量的。

网友(2019-12-13):
完全可以的。学习学习几何学就知道了。同时车床精度也要可以才行。

网友:
一种夸张的说法,一张纸是0.1mm,值得厚度十分之一还要撤刀?普车有这个精度?

网友(2021-01-02):
引用 楼主:
单纯控制进刀量为0.003mm完全不是问题。貌似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得比较清楚。
相信开了几年车床的都能想到办 ...

首先你的床子要比较好,主轴跳的不行也没有办法干。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听过这样的解释:
车外圆本质上是车螺纹,螺距很小的螺纹,下一次改变自动走刀的起始位置,让下一次车削 ...

扯淡,刀尖半径大于走刀量了或者说修光刃大于走刀量,没有意义。再说咋确定起刀在槽外还要两次。外行故弄玄虚。

网友(2022-06-14):
三刀车一丝,这个没问题,,刀刀见切屑,那就吹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