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图纸中的HD2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8-04-05):
有没有人知道日本图纸中的HD2是什么材料?

网友:
以下来自百度:
 HD钢是为了适应700℃左右工作温度而研制的新型热作模具钢。HD钢是在4Cr3Mo3V钢的基础上,通过降低Mo、V的含量,加入质量分数为1%Ni和0.15%Nb,提高了钢的室温和高温韧性及热稳定性,在700℃仍可以保持40HRC的硬度。在硬度相同条件下,HD钢比3Cr2W8V钢的断裂韧度高50%,700℃高温时抗拉强度高70%、冷热疲劳抗力和热磨损性能分别高出1倍和50%。HD钢用于黑色及有色金属热挤压模,使用寿命比3Cr2W8V钢有显著提高。
  HD2钢是HD钢的改进型,在保持HD钢高强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韧性,获得了良好的室温与高温力学性能,并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及工艺性能,适用于加工铜管热挤压模的穿孔针。
  (1)化学成分(%)
  C:0.35~0.45
  Si:≤0.35
n:≤0.40
  Cr:2.50~3.00
o:1.80~2.20
  Ni:0.80~1.20
  V:1.00~1.40
b:0.10~0.25
:≤0.030
  S:≤0.030
  (2)临界点  Ac1≈770℃,Ms≈320℃。
  (3)热加工
  HD钢锻造工艺规范
  加热温度/℃ 始锻温度/℃ 终锻温度/℃ 冷却方式
  1100~1150 1000~1050 ≥850 缓冷
  (4)预备热处理  退火工艺、加热温度为840~860℃,保温4h,炉冷到550℃以下出炉空冷。
  (5)淬火及回火  淬火温度为1130℃,油冷,硬度为53.5HRC。回火温度为650~700℃,硬度40~47HRC。
  (6)应用  在相同的硬度条件下,HD钢比3Cr2W8V钢的断裂韧度高50%,700℃高温短时抗拉强度高70%,冷热疲劳抗力和热磨损性能分别高出1倍和50%。HD钢应用于钢质药管热挤压凸模、铜合金管材挤压底模和穿孔针,热挤压轴承环凸模与凹模、气门挤压底模等模具,使用寿命比3Cr2W8V钢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