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摆杆零件建模行

楼主(2018-04-05):
这种铸件形状感觉用SOLIDWORKS不好建模呀,即使搞出来也比较费事,我现在建模都怕了这种铸造件了,形状古怪,远比机加工件难画

网友:
楼主拿到这类铸件图纸,先不要害怕,虽然看似奇怪畸形,其实掌握方法,可以逐步突破。这类零件先要找到基准点,从基准位置分散开来,从你这张图纸上面看,要先画中间那个圆柱,再找到中间层;铸件得结构很多都是对称而成,图纸上没有标注尺寸得,可以根据这个特点来造。

网友:
solidworks建模这种零件是最最容易的,跟玩似的

网友:
这种玩意都不会,上了三年大专光窝宿舍打游戏了吧,怪不得面试这么低端的工作都不行。

网友:
用proe建模也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