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建一个箱体模型

楼主(2018-04-05):
见图片,,帮忙建个正确的模型,谢谢,请发邮箱visual_labview@126.com,谢谢

补充内容 (2018-4-5 12:56):
我自己也建了模型,但是我感觉图形里面右侧筒体下面的支架座我分析的不对。 所以请大侠看看建个准确的模型

网友A:
你自己不会操作软件还是遇到建模的困难?自己不动手学,什么也学不会。

网友:
凸台拉伸、切除拉伸、旋转凸台、切除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会操作软件还是遇到建模的困难?自己不动手学,什么也学不会。

大侠误会我了,我一直在动手,每天都在边学边练,从不曾间断。 只是我看工程图里右侧筒体下面的支架座我分析的不对,想请大侠也建个准确的模型,这样我就知道我画的模型错在哪里了

网友:
是指8mm的加强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误会我了,我一直在动手,每天都在边学边练,从不曾间断。 只是我看工程图里右侧筒体下面的支架座我 ...

,看来也是一位好学的社友!你把你遇到的问题提出来,有社友帮你解答,你边做,边跟大家讨论,这样学习效率比较高,也利于自己理解建模方法。

网友:
报错,显示无法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