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卡料

楼主(2018-04-05):
工件规格是外径4MM内径2.3MM厚度3MM,用吹气的方式通过气管从直震器送料到一个治具上,但是现在发现产品在气管(管外径6.35内径4.35)里容易翻滚并且容易卡料。区里用过这样气吹方式送料的大神有木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考虑一次吹3-4件料试试呢

网友:
在管内 加条片 或者铁丝   不给工件的翻转空间! 试试    解决了  回复!

网友:
大哥   这个都敢用吹气的,长度没比直径大个2-3倍,吹气的就是个坑   这种比较建议用夹爪

网友A:
气管内径再小一点。

网友:
排队时 工件 重量较轻 外形差距不大 表面有油或其他湿的介质 尽量不要选管子  我都快被管子玩蒙了  很不稳定  如果非要加的画建议在管上上加个小震动机试试

网友:
不稳定性不好控制

网友:
铆钉机都是用管子,现在想想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下次看看

网友:
螺母直接抓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管内径再小一点。

气管加小在转弯处容易卡住

网友(点评):
转弯半径大一些就不卡料。

网友:
长径比必须大于等于1.5方可用气管吹。

网友:
振动上料是有要求的,你的长细比不符合要求。

网友:
直径4.0长度3.0。这种材料用软管吹气上料不卡就怪了。用软管基本无解,还是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
在螺母出口位置做一个限制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除非你整个管内满料,让进去的时候不会翻转就行,要不然没方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