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轴承为什么叫CM衬套?

楼主(2018-04-05):
请问前辈们,无油轴承为什么有人叫CM衬套,请问有什么出处吗?(文章或者资料) 着急等

网友:
说实话,或者本人孤陋寡闻了,从没听到过CM套的说法。
一般无油轴承叫做:Oil free bearing 老外的图纸上会标注为OFB,也有时候会写成Oilless bearing(OB)。
注意,下面的话是本人的猜测:
CM套的说法可能源自两种情况:第一,CM为某一轴承品牌下的代号,比如嘉善荣昌的一种无油轴承,会被称为JDB轴承,因为该系列轴承的代号就是JDB;第二,CM为工程机械(Construction machinery)的缩写,工程机械是无油轴承的一个主要应用领域,所以出现CM套的叫法。

网友:
无油轴承不就是用具有自润滑材料做成的轴套么?CM轴承第一次听说,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