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喷漆剥落

楼主(2018-04-05):
金属产品表面喷一遍底漆,两遍面漆。过了一段时间,漆面成片剥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底漆结合力不行,一般是酸洗除油、除锈没做好。

网友:
应该从三方面找原因,一、工件的表面;二、油漆的质量;三、喷漆的工艺。

网友(点评):
加一个,环境因素

网友:
一句金属产品表面----可能有N种状况,不同的状况会导致不的结果!

网友:
表面处理是基础,不同金属底漆不一样,还有底漆没干燥就喷面漆也不行。

网友:
喷底漆之前,基体没有处理好,是否还有氧化层或者即将剥离的氧化层没有处理完?这个好像有一个约束参数,是Sa吧?忘了这个参数名称。
底气的漆膜厚度和面漆厚度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
稀释剂选错了吧

网友:
磨损,磕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