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心孔与销孔垂直,产生毛刺 实际问题分析

楼主(2018-04-06):
厂里生产电动车半轴,不是非常精密的配件(取决于本地市场)
工艺顺序是  锯床--打中心孔-车床-花键加工-铣床(铣键槽)-销孔-修毛刺- 锥度跳动检测-淬火-磨床

现遇到的问题是,当销孔用4.2mm的麻花钻 钻孔后,会在中心孔斜面(用的4号A型中心钻) 留下毛刺。
这个毛刺会直接影响 锥度跳动检测(用偏摆仪,两头顶)和磨床加工(两头顶)

现在正常的生产是在销孔加工后,用磨小一点的中心钻去掉毛刺。但遇到料硬的时候,毛刺会非常难去掉,平时料好的话,也不是100%去除干净,直接影响了偏摆仪检验跳动情况,现在跳动情况不好的时候,检验员只好用固定顶尖对准中心孔敲两下,才能把翻边的毛刺修正。 费时费力。

诉求:
各位行业大神,能否从中心孔、销孔工艺、去毛刺工艺等等 各方面,来减轻工人的工作量,这样既能提高效率 也能提高质量。

PS:曾给客户提过意见,把销孔往里打一点,避开中心孔端面,客户那边说如果这样,电动三轮车 轮子那边漏出的轴头就大了,不好看

未打销孔时的图

打销孔的机器(台钻+钻套)
曾经试过用切削液冷却,但毕竟是手动的台钻,不方便改装

销孔过的 中心孔,明显有很多毛刺,销孔另一头毛刺很好去除,就是中心孔这边的,只有80%能去除
20%需要检验锥度的那边用顶尖敲 来修正中心孔面

轴的一头,基本尺寸是这个

模拟了下中心孔(A型 4#中心钻加工的) 车床上用的4号和5号顶尖 两头顶做的  细长轴
圆钢的直径是27mm  加工出来的丝头,是M20的

请指教!!

网友:
这轴外径和质量又不大。可以用小点的中心孔吗?
另外可以规定喇叭口尺寸,使中心孔定位面短点,让销孔不要碰到定位面。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明天在CAD上模拟下3号的中心钻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模拟出来了,麻烦指正下。在6楼

网友:
用大一点的钻头,去掉一点喇叭口,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大一点的就是5号中心钻,这样喇叭口和销孔的冲突会变大, 不知道用大一号的中心钻,让喇叭口小一点点是否可以,谢谢指教, 明天模拟下

网友:
钻头越快,毛刺越少。可以先打销控,后打中心孔。外圆上面有孔也可以车螺纹。

网友(点评):
感谢指教!如果是先销孔,27mm的圆钢厚了点,增加了车床夹装点和铣键槽的难度,因为车床夹装的时候,鸡心夹会把锥度夹伤,规定的夹痕是4mm以内,这样铣床加工键槽的时候刚好去掉,不影响锥面与锅子的贴合度,,,

网友:
其实打销孔可以选择合钻头,中心钻也可以,这样可以保证不会有这么大的毛刺

网友(点评):
合钻头指的是合金钻头吗?我这个材质是45钢,加上销孔与中心孔垂直结构,如果钻头过硬,会脆。现在用的是 上工的高速钢钻头。以前用的川字的普通麻花钻,基本就是秒杀,断的多~ 请问哪种中心钻可以钻销孔?谢谢

楼主:
根据楼上各位指教的,模拟3个型号中心钻的情况。  因为变更了中心钻,所以深度不能变,都是7.4mm(总深度)

可放大看。

综上,看来5号中心在可行性大。3号的不行,回转顶尖估计会碰到孔内部
5号的就是锥面面积小了,不知会不会增加车削的危险性。我们厂里加工的是细长轴。直径是27mm.长度有400-600mm不等,

网友(点评):
5号中心钻与顶尖的接触面也小了,会不会影响加工出来的锥面径向跳动??

网友:
那楼主在中心孔尺寸上没法改动了。
另楼主的3个中心孔示意图画错了,不仅里面的盲孔会变化,锥度面尺寸也会随着变化(喇叭口大端会尺寸变化)。所以A5的中心孔锥面会比你画的大。

网友(点评):
三个孔,打的深度没变化,也就是中心钻小头变粗变长的情况下,孔深没变,锥面自然就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