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钢怎么画

楼主(2018-04-06):
求助这种角铁怎么画

补充内容 (2018-4-7 10:42):
30*30*2的钣金,折弯成的,急用,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就九十度角钢啊,两边斜面

网友B:
CAD 三维不会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 三维不会画呢

用SW画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九十度角钢啊,两边斜面

怎么用SW画,钣金的

网友:
两种画法,一是结构构件工具,L型折弯件的截面网上有现成的
二是用拉伸建模,再切除多余的角

网友:
用钣金特征画,直接拉伸,最后要切除不要的地方。

网友:
钣金、扫描、拉伸都可以画出来啊

网友:
用焊接结构件模块

网友:
焊接模块,或者麦迪工具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