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速扭力放大装置

楼主(2018-04-06):
请大家帮忙看图,哪位高手能通过附件中的尺寸给做个运动仿真呀

网友:
这个帖子之前不是发过么

楼主:
想找个高手 帮忙做个仿真看看

网友A:
没看明白,lz是做理论研究,还是做什么设备?

网友(点评):
做个理论研讨

网友:
我看看。看不懂系列。大神求带哇。积分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lz是做理论研究,还是做什么设备?

做个理论讨论

网友B:
这个图先要说清楚 你这个是曲柄连杆机构。
   第一:受力分析步骤--可以先计算瞬时点的受力。O2的轮子在转到不同角度时 切向力和向心力大小是实时变化的。遵守三角函数变化规律。再传送到连杆逐步推算受力。虽然运动是往复的,但这I类的机构有急回特性

  第二:要记住能量守恒,转速和扭力是成反比的,不可能同等转速前提下扭力放大两倍。功率公式看一下。在忽略工件自身重量和摩擦阻力等理想情况下: 任何瞬时的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是相等。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变多,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变少。                                                                                                    建议先看 理论力学至少学到动力学,再学机械原理 高等数学。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先要说清楚 你这个是曲柄连杆机构。
   第一:受力分析步骤--可以先计算瞬时点的受力。O2的轮子在 ...

违背了能量守恒,不可能实现。如果两个齿轮直径相同,那么就转不起来,中间活塞行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