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车载空调

楼主(2018-04-06):
小弟做了一辆井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应矿方要求,要在车辆上加空调,但并不知道怎么加,想问一下,加车载空调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应该有一些什么参数

网友:
主要看你的车型,供电电压,电流,驱动功率,控制器这些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