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链阵列 链条链轮配合问题

楼主(2018-04-06):
如图所示的结构,横臂的提升用链条和链轮传动,链条一端连接横臂,另一端连接配重。
很多零件的转配还没处理,只能将就看了。。。
用solidworks 2016的链阵列做好了链条,在整体装配的时候选择子装配图链条柔性。
只对链两端的铰链进行了配合,但是在装配后配合产生了干涉,动不了。
滑鞍的上下运动和配重块在导向轴的运动都用了高级配合里的最大最小距离。
望解惑,还有链阵列中的拖链阵列是怎么做到的呢?到时候的电缆保护可能要用到。

网友A:
你加距离配合就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距离配合就多余了。

因为行程是固定的,但是链节会长出一些,所以加了行程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B(2019-05-22):
Z轴上铺的齿条有啥用处

网友(2019-08-02):
引用 网友B:
Z轴上铺的齿条有啥用处

防坠

网友C(2021-08-23):
请问防坠功能在正常向下的运动时是怎么与防坠机构避免干涉的?不知道是否方便说明

网友:
链条一般只画个示意,画多了电脑会卡

PS你这车看着容易倾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防坠功能在正常向下的运动时是怎么与防坠机构避免干涉的?不知道是否方便说明

哈哈,同问;有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