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种玉米脱粒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8-04-06):
这是揉搓板齿式的吗?

网友:
小时候我亲戚家就有一台,上面的齿还不是这种方块的,直接就是焊上去的圆柱子

网友:
主轴旋转带动四个固定轴转动,在固定轴上的长条板与固定轴是间隙配合,玉米粒被长条板将打下来后漏到筛子下面。
主轴转速再快些配合小孔筛子就是粉碎机了,直接将玉米粒倒入粉碎

网友:
能否发送完整图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