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机械装置救助

楼主(2018-04-07):
大家好,

我们现在想做个手动三轴装置的模型。具体来说,我有一根圆杆,我希望可以精确控制它 1.前进后退 2.自旋 3.上下摆动。请问这样的机械装置如何制作?谢谢了。

网友:
行大小,负重多少,精度要求,速度要求。多少预算?最好有一定范围。

网友:
大型设备厂里的航车不就是手动控制的!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动作好像是出炉机上的机械臂,不过少了一个左右摆动的动作,

实现起来不难,先按2楼说的补充一下吧

要不给你的建议也不准确

网友:
去米思米上看看,有现成的东西,如果不打算买,就参考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