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齿轮齿条机构在实际运用中可以这么用吗

楼主(2018-04-07):
各位大侠,前辈:
    不完全齿轮机构可以向图中这么使用吗?尤其是上下运动,考虑到机构的本身重力。我用solidworks仿真出来倒是没问题,不知道实际运用是否可以,运动频率1次/秒。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你说仿真了,你倒是上传个动图啊,现在根本看不出来怎么个动法

网友:
可行的,就是走一会停一会

网友:
不知道齿轮的转速高还是低,齿能不能经受得住

网友:
齿轮的旋转运动变成框架机构的左右往复运动。

网友B:
这个机构感觉只存在于理论里,很少见到真正这么制造的,可靠性,耐疲劳,制造成本都是问题

网友:
可以得,主动轮是不完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构感觉只存在于理论里,很少见到真正这么制造的,可靠性,耐疲劳,制造成本都是问题

就是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请教

网友:
您好,我也在考虑这个装置

网友(2019-04-04):
引用 网友A:
你说仿真了,你倒是上传个动图啊,现在根本看不出来怎么个动法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
1秒1次,算低速,而且加了锁止弧,没问题的,如果担心的话,齿轮的模数取大一点

网友:
转向那一下齿的受力挺大的,特别是重载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