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已经生成的工程图标题栏内容如何批量更改

楼主(2018-04-07):
有一批SW工程图纸,我想更改标题栏内容,但是每一个图纸都更改太麻烦,想更改一个,其余的都跟着更改,如何做到呢,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谢谢

网友:
肯定得手工改,你即便是使用排程任务,那也是因为事先链接好了自定义属性,如果没有,自动化任务也不行。

网友:
二楼说得对,如果你的模板都是用链接属性的,可以用批量工具改,像凯元工具或者迈迪工具或者沐风工具都能批量改掉。如果你的工程图模板里的东西都是写的,那就不行。我的工程图模板里的东西全部是链接到零件里头,零件的模板里面包括名称、数量、公司名、设计等等都在零件里头,工程图的模板自定义就一个出图,写的是我的名字,当然啦,我这个模板是非标的,我自己改了很多。

网友A:
如果你的SW工程图标题栏内容与3D零件是有链接关系的,可以用图示软件批量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SW工程图标题栏内容与3D零件是有链接关系的,可以用图示软件批量改

出个图文教程可好?

网友:
LiteTools 1.9.12,批量替换图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