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出现故障怎样办?建议从这6个方面找原因

楼主(2018-04-07):
液压油缸故障种类繁多,今天我就挑选其中较为常见的六种情况分别予以讲解,大家可针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处理。
(一)推力不足或动作不稳
这一问题在油缸故障中极为普遍,究其原因往往是因为缸内泄露,溢流阀进入污物,油缸内有空气或泵供油不足所导致。一旦出现会使油缸的液压力与速度均无法满足工作需求,严重时可能导致失灵甚至瘫痪。
(二)爬行问题
油缸的爬行现象往往在低速状态下容易产生,从而导致油缸的动作无法稳定,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因为润滑不良或油缸缸径加工超差引起爬行或油缸密封不良引起爬行。
(三)泄漏问题
内泄和外泄均是油缸常见的故障之一,该现象一般发生于缸体、缸体与缸盖之间、管接头处、活塞杆与衬套之间、活塞与缸体、活塞与活塞杆之间。
(四)进入异物
油缸内混入异物,往往不易被肉眼发现,同时污物进入的时间与具体位置也便于确定,所以必须充分注意,防止或尽量减少异物的侵入,避免严重故障问题的发生。
(五)冲击与缓冲
油缸快速运动时,由于工作机构质量较大,具有较高的动量与惯性,使其往往在行程终点造成活塞和缸盖的碰撞,从而形成较强的冲击。为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一般选在油缸中设缓冲装置,其结构形式包括:环形间隙式、节流口可调式、节流口可变式及外部节流式。
(六)异常响动和振动
油缸运动中有时会产生不正常的声响或振动,但这种情况不到严重程度时,一般不易被察觉,这种声响的来源通常来自滑动金属表面的摩擦声响和密封件出现声响。
总而言之,液压油缸作为液压系统中的执行元件,一旦出现故障,会影响整个系统的安全运行,建议大家在面对故障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进行故障分析并解决问题。

网友A:
高手,请问我的双缸导轨式液压提升机,下降时,当接到平层信号后,电磁阀动作切断油路,但是轿厢还要继续下降几公分,这时候怎么个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请问我的双缸导轨式液压提升机,下降时,当接到平层信号后,电磁阀动作切断油路,但是轿厢还要继续下 ...

单向阀或者保压阀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向阀或者保压阀漏了

大侠,如果是阀漏了,那应该是持续下降啊,现在是停止后下降几公分就不下降了,今天我去把压力调小,结果上下都出现了停止后仍然还要运行几毫米的现象,奇怪了

网友:
我这边五个油缸的升降 也是这个情况 当电磁阀得电下降到信号点时 电磁阀断电 然后升降架会弹起来一截   后头后头原因是AB管的插装单向阀卡死泄漏遭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