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非标自动组装机上的油压缓冲器,哪个性价比高?

楼主(2018-04-07):
之前用CEC的,感觉一般,后来比对了FESTO,米思米,SMC,亚德客,西捷克等等品牌;现在改用ACE的(8,10,12),大概100不到;(M14的用安力定一个可调型的,性价比无出其右),也是正规厂家供货,说是国外配件国内组装的.感觉性价比挺高的,怎么也是美国货不是.
这两天又来一个德泰克的,说是德国货,肯定也是国内组装的价格比ACE的稍低一点,但是有一个巨大优点,如下图,反观ACE是没有的,这样我们可以在旋转缓冲时少用一个偏心导套,ACE的偏心导套也不便宜,100多一个呢.

网友:
为啥看不到图片?

网友A:
缓冲器要的是缓冲效果,性价比怎么界定?便宜能用还是便宜好用?
偏心转接头可以有效分解偏心扭矩对活塞杆的侧向力,保护缓冲器内部密封(ACE是滚动隔膜技术)。DAMPTAC的技术是前段加长轴承,从强度上解决活塞杆侧向受力。DAMPTAC 资料中DTS系列后面也附带了偏心转接头配件的可选项,如果嫁常州城可以解决问题,后面的配件就画蛇添足了。

网友:
只讲价格还是聚氨酯好.

网友(点评):
确实,但只有部分场合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器要的是缓冲效果,性价比怎么界定?便宜能用还是便宜好用?
偏心转接头可以有效分解偏心扭矩对活塞杆 ...

一看大侠就是内里深厚,请教下是否有不加偏心导套也能吸收侧向力的方法?  我现在就纠结这个问题,  不光成本增加而且总长增加了占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大侠就是内里深厚,请教下是否有不加偏心导套也能吸收侧向力的方法?  我现在就纠结这个问题,  不光成 ...

能否补充一下应用的具体情况?或者利用ACE的选型软件试试?

别说你没有这个软件,用了ACE的缓冲器却不知道这个软件,说明你的供应商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