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

楼主(2018-04-07):
如图,直径200的木头,受拉力。 还能受垂直方向的支撑力吗?

网友:
好好翻翻理论力学的静力学平衡条件
如果左右拉力相等,方向相反,位于同一轴线,且通过木棒的中心轴线,则水平方向合力与力矩为零
然而垂直方向呢,你家木头是零密度零质量的吗。
除非你说你这个木头是太空空间站上,地球重力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要你这么说,拉木头的时候,木头还得是在半空飘着了

网友:
预应力静态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你这么说,拉木头的时候,木头还得是在半空飘着了

是悬空的,

网友(点评):
重力作用在支撑点上,建议你把所有的连接点都画出来在做受力分析

网友:
固定端 铰链连接 自由端 这些基础的先要清楚。

网友:
你这个表述方式有问题啊,另外,木头有自重,如果你不对他有一个向上的支持力,那么,你两侧的这个拉力必然是斜的,而不是水平的;

网友:
理论上不会改变,实践中提供拉力会改变力矩,抵消一部分重力

网友:
考虑木头自身的重力因素

网友:
支撑力转移到你拉的力的作用点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