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自动开孔的机构

楼主(2018-04-07):
在送台放上一个纸板,纸板上需要开如图的孔,孔之间的距离相等,应该使用怎样的机构来实现比较好,经济实惠,比较简单的,哪位大神能抒发一下大概思路呢,例如用的的组件和机械组件。

网友:
自己画线打点,做个检验冲头冲,这样最实惠

网友A:
现在有种叫多轴钻的工装,你可以搜搜看看。

网友:
如果感觉价格高,可以先自己做一个工装,之后再钻孔就不用划线了

网友:
可以参照文件装订的打孔器

网友:
这个不难,可借鉴的机构较多。

网友:
1、六个冲头冲孔;
2、六个钻头钻孔;
3、2个冲头冲孔,3次完成

网友:
材料是“纸板”吗?类似钻头钻孔应该不行吧?
做刀口型切套,然后压切或冲了。

网友B:
一组有几个孔,在压杆上做几个冲头;
有2组孔,就做2个平行的压杆.
随手给一个示意图,仅供参考。

网友C:
如果没有其它要求的话,个人推荐买一台激光切割机。功率很小,做广告牌那种就行。

网友D:
模切刀

网友(点评):
正解!手动的即可

网友(点评):
看来你接触过

网友E:
没说明白多大的孔,批量是多少

网友:
搞个简易的压机就行了  模具上6个冲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组有几个孔,在压杆上做几个冲头;
有2组孔,就做2个平行的压杆.
随手给一个示意图,仅供参考。

这样的机构冲出来的孔是圆的么?

网友F:
手轮摇三轴自动打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切刀

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说明白多大的孔,批量是多少

孔这边不要求,目的是这张纸走三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轮摇三轴自动打孔即可

现在是每次开一个孔,还需要手动对位,麻烦

网友(点评):
基本定位夹具做好,就可以了。就像手动划线钻孔一样,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组有几个孔,在压杆上做几个冲头;
有2组孔,就做2个平行的压杆.
随手给一个示意图,仅供参考。

大侠,没导向怎么垂直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每次开一个孔,还需要手动对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种叫多轴钻的工装,你可以搜搜看看。

搜搜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其它要求的话,个人推荐买一台激光切割机。功率很小,做广告牌那种就行。

算不得高大上。一台80瓦,幅面1300x2500的也就两三万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算不得高大上。一台80瓦,幅面1300x2500的也就两三万人民币。

说好的纸板,怎么切

网友:
如果是纸板上开孔,需求数量较多,开孔器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是金属的,可以用钻模,成本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说好的纸板,怎么切。

画好图直接切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画好图直接切就行了。很简单的。

什么纸?不会烧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纸?不会烧着吗

泡沫都没问题。不过有烟是免不了的。记得检查通风。

网友:
激光切割机方便,如果介意焦边,就用冲床吧

网友:
冲床,最省劲,效率高,开个冲模也不需要多少钱

网友(2018-05-22):
要是纸板的话可以选择输送加圆柱辊压,这样可以连续进料  连续出料   但是看你纸板多厚  需要计算数据

网友(2018-12-03):
冲  钻都行 看板厚跟数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