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平平台除了用千斤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8-04-08):
如题,要做一个大平台让汽车通过,平台下方需要有东西支撑(要可以调整高度的),因为整个平台尺寸太大,所有必须分成2-3部分再拼装起来,就有个整体调平问题,千斤顶差不多可以做到大承载和调平,有别的像是脚杯之类的东西可以做到吗?
PS:平台离地面大概在20-30cm  大概4*10米,总体承重要在10几吨

网友:
有些设备调平是通过螺栓

网友:
使用斜铁。

网友:
螺栓调整,要选择细牙螺纹

网友:
可以参照数控机床四个角调平

网友:
垫铁,不过调平高度不太高

网友A:
这种就是调平螺栓么,都有多大尺寸的,平台加负载有3T选择什么样的比较方便呢

网友:
可调整垫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调平螺栓么,都有多大尺寸的,平台加负载有3T选择什么样的比较方便呢

这是怡合达上面的截图,叫高度调整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