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分割器吗

楼主(2018-04-08):
这是分割器吗?具体名称是什么?

网友:
额,没头没腚的,你先说这图从哪来的,图示说明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厂家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厂家有?

自己百度一下,三共 GV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百度一下,三共 GV系列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凸轮分割器大把,百度一大堆,选怡合达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