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如何动平衡

楼主(2018-04-08):
动平衡不好,噪音大,有谁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我的理解哦,偏心轴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设计配重结构,让本身的理论不平衡量为0,然后再上动平衡机进行回转组件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哦,偏心轴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设计配重结构,让本身的理论不平衡量为0,然后再上动平衡机进行回转 ...

我此图中,是只是对偏心轴进行配重处理,还是连带轴承,连杆一起配重?

网友B:
做辅助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辅助配重。

关键怎么配才好

网友C:
动平衡试验机,购买或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平衡试验机,购买或租用

你用过吗?什么品牌的

网友D:
上动平衡仪上进行测量,动平衡有增重和减重的设定,楼主可以设定增重,然后再偏心轴的端面或者不干涉的位置加装螺栓或者比较重的金属进行重量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动平衡仪上进行测量,动平衡有增重和减重的设定,楼主可以设定增重,然后再偏心轴的端面或者不干涉的位置 ...

上平衡仪的话,是连轴承,连杆一起上吗?还是只是偏心轴

网友:
轴承不用上,偏心轴需要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此图中,是只是对偏心轴进行配重处理,还是连带轴承,连杆一起配重?

整个转动组件一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