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平板支撑机械手

楼主(2018-04-08):
      用一平板支撑机械手运动,机械手重量约是600kg,机械手在平板上做空间运动,运动距离大概是3000mm*3000mm,怎样去计算平板面积和厚度?确保平板能够承受这么大的重力。还有一般这种平板选用哪种材料?望各位大佬帮助一下小弟,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给个经验建议。如果把机械手固定在平台正中心,怎样能保证机械手的重心始终在平台范围内啊

网友A:
不清楚机械手在平板上怎么运行?
基础平板材料多数用铸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机械手在平板上怎么运行?
基础平板材料多数用铸铁。

机械手固定在平板上,然后机械手本身因为有6个自由度可以做空间运动。因为平板是通过下方固定滑块在滑轨上运行的,所以要考虑一下平板的面积,不然受力太大了整个平台重心不稳很容易侧翻的。

网友A:
导轨是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轨是固定的吗?

是的,固定在地面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固定在地面上

那就简单了。
只要计算机械手的最大负荷时导轨的受力小于导轨的承受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简单了。
只要计算机械手的最大负荷时导轨的受力小于导轨的承受力就行了。

但关键是我机械手在空间做无规律的运动,这样导致我平板受力时可能会有弯曲应力的产生,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因为我实际没做过项目,毕设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类型的计算,有点拿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关键是我机械手在空间做无规律的运动,这样导致我平板受力时可能会有弯曲应力的产生,我不知道到底要不 ...

当机械手夹持最大夹持重量的物体,手臂伸出最远时产生的力矩计算滑块上的受力。

楼主:
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