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橡胶挡车器梯形的那个斜角角度是多少吗?或者有3D没?

楼主(2018-04-08):
有谁知道橡胶挡车器梯形的那个斜角角度是多少吗?或者有3D没?

网友A:
问供应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供应商吧

淘宝搜到的,客服详细尺寸都不给,就只有截图上的外形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到的,客服详细尺寸都不给,就只有截图上的外形尺寸

那就不要买这家的。

网友:
买个自己测;你让客服测,她们连工具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