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式液压提升机下降停止滞后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08):
       各位大侠,我们自制了一台双缸导轨式液压提升机,现在调试发现了一个问题,空载时,上升没有问题,能准确的在接到平层信号后停止,但是下降的时候,接到平层信号后,电磁阀切断油路,轿厢还要下降几公分才停止,造成上下在接到信号时不停在同一位置;今天载重一吨又实验了下,发现上下过程中,接到平层信号后,轿厢停止竟然还要反弹几个毫米,比如下降电磁阀动作后,轿厢停止,然后竟然又回升了几毫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电磁阀用的是换向阀,液压缸是双向的。

网友A:
这是有滞后啊,油路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B:
估计油路有问题,既然油缸接收信号能反应,证明换向阀和信号方面没问题。而你油缸有滞后和反弹的话,估计是不是你下降时油缸的排油那里出了问题,或者是不是其中有一个阀有问题。

网友:
看到导轨式,我进来了

网友C:
有没有图?有可能是油缸里面困气了,排排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有可能是油缸里面困气了,排排气试试

大侠,现在应该没有气了,载重不载重,我们都开了很多次了,该排的应该都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滞后啊,油路设计有问题吧?

现在就是不清楚呢,之前我们还做过一个四柱双缸导轨式液压提升机,就没有这个问题,这次是双缸的,只是缸比较长,1.8米,结果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油路有问题,既然油缸接收信号能反应,证明换向阀和信号方面没问题。而你油缸有滞后和反弹的话,估计是 ...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把电磁阀总成和另一个液压站的换了,还是不行,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背压低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现在应该没有气了,载重不载重,我们都开了很多次了,该排的应该都排了

方便的提供一下机器的图片和液压原理图。

网友D:
1,最好把液压图晒一下,怀疑是不是液压保持单向阀那边的毛病
2,关于滞后可以加抱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便的提供一下机器的图片和液压原理图。

我一会去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最好把液压图晒一下,怀疑是不是液压保持单向阀那边的毛病
2,关于滞后可以加抱闸

没有电路图什么的,回来我拍两个照片,大侠帮忙看下,直接抱闸的话,会不会损坏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滞后啊,油路设计有问题吧?

大侠,我刚又去整了一阵,发现了一个问题,停止状态下是持续下降,速度很慢,但是在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油路有问题,既然油缸接收信号能反应,证明换向阀和信号方面没问题。而你油缸有滞后和反弹的话,估计是 ...

大侠,我刚去整了下又,在停止状态下,持续下降,速度很慢,十几分钟才下降10毫米左右,但是在持续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有可能是油缸里面困气了,排排气试试

大侠,我刚又去看了下,轿厢竟然在持续下降,下降速度很慢,我本来停在二楼的,结果十几分钟后,轿厢下降了10个左右

网友E:
液压冲击   惯性冲击导致液压油从溢流阀排除建议添加单向溢流和单向阀并联,能够补充液压油

网友F:
在下降油路上需增加一个液控单向阀应该就能解决下降的问题,但同时也要保证油缸没有内泄问题

网友G:
原理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我刚去整了下又,在停止状态下,持续下降,速度很慢,十几分钟才下降10毫米左右,但是在持续降

你所说的停止是油泵停止吗?油泵停止的话,在部件的自重下,下滑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你所说的停止不是油泵停止的话,有可能是油缸有漏油情况,或者你的换向阀有泄露或者没回到位。这是我的浅见,不一定是对,毕竟液压要不就是阀问题,要不就是油路有问题,或者泄露。你最好还是给个油路图看看就更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液压冲击   惯性冲击导致液压油从溢流阀排除建议添加单向溢流和单向阀并联,能够补充液压油

我这种是双向液压缸,也可以单向溢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下降油路上需增加一个液控单向阀应该就能解决下降的问题,但同时也要保证油缸没有内泄问题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呢?

大侠可以看看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停止是油泵停止吗?油泵停止的话,在部件的自重下,下滑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你所说的停止不是油泵 ...

原理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额,这不是油路图啊,这个只是简图吧。。。

网友:
用这个回路试试。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UwMjg2fDAzNWE0MjA0fDE3NTgzOTYyMzl8MHw%3D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之前还做了一个提升机,用的也是现在的泵站和管路,就没事,但是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好奇怪

网友:
可能是泄漏,可以在油缸的两腔装个压力传感器或者压力表,看压力的变化。再好的阀都会有内泄,建议增加平衡阀和压力补偿

网友(点评):
嗯 谢谢大侠,我也正在考虑是换阀组还是额外再增加补偿装置

网友:
升上去还往下掉,一般是油缸或者管路漏油啊

网友(点评):
我猜测是液压缸内泄漏,因为之前做的用同样泵站的提升机就没事

网友:
加装两个单向阀应该就可以解决了,负载下降的话说明还是有泄漏,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是内泄漏,我们现在把压力调小,要好多了,但是这样也不是办法,后续要是有重载的话,估计就不行了

网友:
看了回复,感觉网友很热心,但是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给你几个建议。原理图不用看,看你阀组的组合就可以了。
1.自己往下落实液压锁的问题,质量太差,这个锁我也用过,这个牌子太次了,建议最起码用油研或者华德国内一流的,锁不住正常,锁住了才奇怪。往下掉就看这个。油液一定要干净,你用这种板式换向阀都快做烂了,一定要找正规渠道,别图便宜。
2.换向阀中位机能看不太清楚,不要用H型的,用Y型的,这样才行,其他机能对他锁定有影响。
3.反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a油缸有空气,这个有坛友说过了,你注意看一下。b需要看你整个阀组的原理图,还有油缸的连接方式,你画的原理图太简易,看不出来。
4.我只能猜测以后给出建议a确保信号给过去以后油泵液压锁完全卸荷b在油缸上直接集成平衡阀或液压锁不要用这种阀组接管到油缸上的形式,板式阀是滑阀泄露不可避免,只有快慢的区别。
希望有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涨知识了,但是我前面还做了一个四柱双缸的液压提升机,除了液压缸不一样外,泵站是一样的,但是前面的就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这种板式阀质量不稳定,你的安装和液压油如果污染很容易导致液压锁锁不住。建议考虑把液压锁或平衡阀集成到油缸上,更安全,你这么用的话最好管路上装防爆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