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直线轴承载荷的资料,内径25的径向许用载荷是多少

楼主(2018-04-08):
       找了米思米的官网,没有径向载荷的资料,我现在做一个机构,需要先下来,然后左右运动,推板对齐用的,板材的话在45kg左右,算了下摩擦力大概在270N,怕直线轴承承受不了,有好的结构介绍么

网友A:
这个还不只是摩擦力的问题,主要是频繁受冲击力太大,感觉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只是摩擦力的问题,主要是频繁受冲击力太大,感觉有点悬。

速度不快

网友:
导轨会比直线轴承好很多

网友:
45KG算比较重了,你这还是悬臂;悬臂的话,受到的力矩会比较大,建议改成线性滑轨

网友B:
悬臂有多长?

如果活动机构比较重,可否掏减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臂有多长?

如果活动机构比较重,可否掏减重孔?

30kg左右,用的是铝材来的 ,应该不算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