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振联轴器问题

楼主(2018-04-08):
现在做的一个设计,需要联轴器降低电机轴到转轴的振动,要求低转速下10dB以上的宽频(100Hz~10000Hz)隔振。问下各位大侠,市面上有没有成品能满足设计要求?或是有哪位做过类似设计的,您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网友:
看下膜片式联轴器

网友:
联轴器后面联接的是什么设备?选高弹性联轴器。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弹性柱销联轴器,其工作原理是选用弹性柱销联轴器 ,尼龙棒柱销联轴器,前者是几个螺丝连接,螺丝的螺帽端装有弹性垫圈 。后者是用尼龙棒 ,2个半节配套钻一样大的孔,用尼龙棒插进去 ,外面用挡板一盖,柱销联轴器, 柱销联轴器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将两个半连轴节用N个尼龙棒连接起来 。可以起到补偿的作用。

网友:
选用轮胎式联轴器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