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搅拌机漏的问题

楼主(2018-04-08):
公司要求修正一台搅拌机,转速18000转/分钟,现在问题,杯子与电机(杯子,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密封经常漏,导致烧坏电机,求解决方案?
并求破壁机的图纸,谢谢

网友A:
加气封。用压缩空气从电机内向外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气封。用压缩空气从电机内向外吹。

请您具体说一下,怎么做吧,还有就是此机器不大,就比破壁机大一点

网友:
电机是什么样的?给个示意图。

网友:
破壁机和你说的结构不一样,没用联轴器。

网友B:
用磁力耦合连接器,消除漏水通道。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B:
用磁力耦合连接器,消除漏水通道。

请教大侠,如果类似面粉卧式搅拌机,这个搅拌轴用什么密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