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单向阀需不需要加

楼主(2018-04-08):
想问一下,手动泵与蓄能器之间需不需要加单向阀,如若不加,那手动泵打开中央制动器的过程中,是不是得需要先将蓄能器打满压。

网友:
1,不需要,明显手动泵自带单向阀了。
2,加不加你都得先将蓄能器打到制动器开启压,才能打开中央制动器,
3,这蓄能器就是为能快速打开制动器设计的,手动泵只是补压作用。

网友:
单向阀的作用是保证流体只沿着一个方向流动,不能回流,也就是当手动泵出口产生高压流体时,不能流向左边的充液阀那边。

要不要加单向阀,那就要看左边的充液阀压力是否一直比手动泵开启工作后的压力大?若左边充液阀的压力在手动泵工作和非工作状态的压力都大,则可以不加单向阀。反之,也需要加。还要考虑蓄能器的作用。

网友(点评):
充液阀这块确实值得讨论!

网友(点评):
看来,蓄能器、中央制动器一般是由充液阀这边来充液,特殊情况下停电,停机等可手动放松制动器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手动泵是补充流体用的或者在不开机情况下松闸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自卸车上的手动泵前面都没有单向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