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能承受1n.m弯矩的截面,承受重复弯矩1n.m的寿命怎么算

楼主(2018-04-08):
举例,能承受1n.m弯矩的截面,承受重复弯矩1n.m的寿命怎么算,此截面需乘以多少安全系数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个

网友B:
2楼这个是德国的简明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C:
什么寿命,在循环加载情况下,材料产生疲劳破坏所需的应力或应变的循环数。
安全寿命设计(safe life design),是指使承力结构在规定的寿命期内不进行检查和维修的条件下疲劳失效概率极小的设计。
静应力哪来的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这个是德国的简明机械设计手册?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寿命,在循环加载情况下,材料产生疲劳破坏所需的应力或应变的循环数。
安全寿命设计(safe life desi ...

是我表述不清楚,重复应力1n.m,可以理解成1n的惯性力,乘以1米,也就是1n.m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个

像是!!!

网友:
楼主棒棒的,分享很有用。十分感谢十分感谢。楼主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