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环境下的摩擦系数该怎样取呢?

楼主(2018-04-08):
我要计算电机驱动产品的加速度:a=F/m
其中F(合力)=F(电机)-F(摩擦力)。对吧
这个摩擦力该怎样取摩擦系数呢?
比如:
  • 双滑轨+滚珠丝杆
  • 双滑轨+同步带轮
  • 双滑轨+齿轮齿条
这三种情况分别改怎样计算呢? 假设m=100kg 加速度a=1
怎样取摩擦力?怎样反推F(合力)呢?
这样计算出的F(合力)是不是就是启动转矩呢?应该看哪个参数?

网友:
1、无图无真相
2、摩擦力还是试验测试数据更靠谱

网友(点评):
我浏览器没办法贴图片。 产品是水平移动,就是常规的结构:2侧是的导轨,中间是皮带/丝杆/齿条。摩擦力没有条件实测啊,我想问下经验数据

网友:
一般查下样本或者手册,尽量选大点

网友:
线轨摩擦系数,等

网友:
不知道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