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的治具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8-04-08):
公司接的一个产品,打样阶段随便搞得 ok  量产的治具难到这了,现在用的吸封夹具,效果并不好  尺寸也不好保证.求哪个大神提点一下夹具的设计方案!!尺寸是90*9.33*3.1的   直升边位只有0.57,最小的地方0.1

补充内容 (2018-4-9 08:39):
不锈钢材质,平行度要求0.02,

网友:
大神啊,起码要说下这是什么材料吧,大概有什么要求吧

网友:
怎么样做

网友A:
吸盘效果不理想,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换一种工艺路线呢,有四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盘效果不理想,楼主有没有考虑过换一种工艺路线呢,有四轴没有?

有四轴  但是没有装夹位置啊,有什么好的思路,分享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四轴  但是没有装夹位置啊,有什么好的思路,分享分享

你现在装夹的是9.33的尺寸,有没有考虑过夹3.1的尺寸。一出2做,产品背靠背,把有槽的那个面放到外面。后面再去夹位

看不到产品细节,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B:
你这产品不是要做夹具,而且要做一个整形模具,把平面度校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产品不是要做夹具,而且要做一个整形模具,把平面度校正出来。

退火去应力 变形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装夹的是9.33的尺寸,有没有考虑过夹3.1的尺寸。一出2做,产品背靠背,把有槽的那个面放到外面。后 ...

考虑过,方案可实施性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过,方案可实施性不高

有实际验证吗,如果实际效果不好。那就只有在吸盘上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际验证吗,如果实际效果不好。那就只有在吸盘上下功夫了

没有,因为四轴的话反面特征没办法加工,而且工件过薄  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力吸盘+仿型工装,加工材料是不锈钢因此不用考虑切屑吸附问题

那么小  可以吸得住吗

网友:
找几何图形,看看有没有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