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钢管如何出工程图?

楼主(2018-04-08):
几面都是不规则的,甚至想人类磨牙的表面!

这样的下料图如何出工程图?

网友A:
用哪个软件建的模型?工程图该怎么出就怎么出,材料材料明细表选择”按焊接”,下料长度就出来了。

网友:
按实际出工程图,无论怎样复杂,总是可以找到规律,通过三视图来体现切口。其实在实际制作过程中都有配做。

网友:
把不同关节编上号,化成零件图,长度,圆弧切除角度都标清楚,在焊接总成引出每种管节的编号,加工人就能按照总图喊出来的。
按照你的立体图,将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共有3种管节:三根长管、6根端管和16根斜撑

网友:
桁架杆件,不用出零件图。

网友:
你设想一下焊接工艺,自然知道如何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个软件建的模型?工程图该怎么出就怎么出,材料材料明细表选择”按焊接”,下料长度就出来了。

NX10建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NX10建模。

我们对于钢结构件,包括型材,钢管做的焊接件,都是用solidworks建模,做工程图时选择”按焊接”抽取焊接切割清单,这样不用自己计算下料尺寸,手工算很容易算错。焊接结构件不用出零件图,只要把下料尺寸搞准确就行。

网友:
公路上的活动护栏,你告诉工人长宽高,几个撑子就行了

网友:
三视图+向视图

网友B:
用TMA铁塔钢构制作软件,建点、连材。工程视图自出,只要调整一下就好,电力工程架构都用这种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TMA铁塔钢构制作软件,建点、连材。工程视图自出,只要调整一下就好,电力工程架构都用这种梁。

像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