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形导向孔

楼主(2018-04-08):
用solidworks2016导形导向孔命令中的柱形沉头孔画出来的M18的沉头孔,显示是光孔。见图。是显示有问题吗?左侧显示是M18,不是φ18。

网友:
图示设置的装饰螺纹线打勾

网友:
你应该选螺纹孔才对

网友:
按二楼的方法设置一下试试吧

网友:
沉头孔就是光孔啊,螺纹孔才是带螺纹的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楼主,从两个帖子看出你根本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要先看专业书,而不是什么软件,你当美术画画呢。